联想e93z开机2声报警

楼主(2018-04-18):
联想e93z开机2声报警以为是通病下载bios刷了不行   开机等一会一直报警2短的报警 不上内存也报警  我把原来的bios刷了后报不认内存

网友:
没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BIOS没刷正确

网友A:
我把论坛什上面的bios都下载了一遍刷完不是报警就是认不到内存我都无语了  后来找了一个不一样的bios刷上去居然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0621-1-1.html

网友B:
貌似换根内存就好了,或是内存槽有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换根内存就好了,或是内存槽有氧化接触不良

内存是好的 换了一样的   还是刷bios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论坛什上面的bios都下载了一遍刷完不是报警就是认不到内存我都无语了  后来找了一个不一样的bios刷上 ...

很明显你那个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