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9不显示电流0.6不动

楼主(2018-04-18):
DELL 14-5459不显示电流0.6不动,板号:DA0AM8MB8D0 REV,这个板电流0.6不跳好像是通病,测所有供电正常,BIOS刷过无效,

网友:
哪有那么多通病,还是仔细测量吧,测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加焊下内存

网友(点评):
正解....5个字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好像没有通病哦,,,,,,,,,,,,

网友:
PG都正常吗?ADS#有吗?

网友:
显卡还是屏的问题呢,可以往这个方向试试。

网友A:
故障点已找到,从来没遇到意想不到的虚焊,竟然是内存槽脚虚焊

网友:
三楼的朋友说对了,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最初以为是BIOS问题,但刷了工厂的2个BIOS后时亮时不亮,无意中按住内存槽每次都能亮机,直接加焊就OK

网友:
看到三楼遇到 过这种问题,猜中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外接正常吗,我这个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网友:
笔记本内存槽虚焊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其实楼主遇到的问题用示波器是可以判决出来的,

网友(2018-06-07):
谢谢楼主分享,证实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点已找到,从来没遇到意想不到的虚焊,竟然是内存槽脚虚焊

遇到一个 就是内存储 虚焊引起的

网友(2018-07-24):
引用 网友A:
故障点已找到,从来没遇到意想不到的虚焊,竟然是内存槽脚虚焊

我的是第三脚空焊了, 电流0.8 不动

网友:
时好时坏,还花屏死机,
证实了楼主观点

网友:
你外接键盘看一下灯有没有亮,前两天修到一个,看上去不怎么跑码,外接大小写灯亮的

网友(2018-12-24):
确实是内存槽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测电压都出来没有,看条件满足不....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内存槽虚焊加焊一下内存槽,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侧槽虚焊导致的。。。。。。。。。。。。。。

网友:
我也是修的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