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如何解决win7提示联机检查并关闭该程序

楼主(2018-04-18):
最近有很多使用win7系统的用户反映说,自己在运行游戏或者程序的时候,系统就会停止运行,并且出现联机检查并关闭该程序的提示,这是怎么回事呢?win7提示联机检查并关闭该程序怎么办呢?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解决的方法吧。
  1.首先使用组合键win+R打开运行窗口,在运行窗口中输入regedit并单击回车,这样就可以打开电脑的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了。
  2.接着在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中,咱们依次点击其中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lasses\CLSID\{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shell\Manage\command,双击command选项之后,就可以在弹出来的设置窗口中将数值数据中的“%SystemRoot%system32CompMgmtLauncher.exe”改为“mmc compmgmt.msc”,最后点击确定保存按钮即可。

网友:
这个确实很实用,省去做系统的时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