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进系统键盘不管用

楼主(2018-04-18):
华硕x55vd,同行拿来不显示,上电发现电流0.8不跳变,硬盘灯长闪,修好后发现bios下键盘管用,pe和系统下键盘,触摸板都不管用,bios刷了也不管用,

网友:
最后发现南桥和ec之间有根线路腐蚀,接上ok

网友:
楼主能说明白一点吗?EC哪根线断了,LPC吗??

网友:
发这个的意思,这类故障维修的方向在这,而不是换ec,换桥等等,,,

网友:
收藏了   不错   留着以后用   谢谢 楼主

网友:
观察最重要

网友:
EC 的 bios 也要  不行的话    就EC的问题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DELL的机子,,,进系统后键盘就不能用,,,怎么都没修好,,,就是南桥没换了

网友:
相同芯片组的思路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