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T2324C驱动

楼主(2018-04-18):
   电源没电压输出,大电容有300V,订心片LNK6776V 9脚心片(估计和TOP258这种心片坏多),回来装上OK

网友A:
  那个芯片中间白色部分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中间白色部分是什么东西?

芯片漏出的金属部分,没有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漏出的金属部分,没有换过吗?

图片太模糊了,我以为是为了防止涉嫌广告做PS过的呢!
乡下人见识小,确实没换过这个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漏出的金属部分,没有换过吗?

上面是散热片,心片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中间白色部分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负载重  散热用的

网友:
楼主在a和C之间徘徊,牛逼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散热片,心片是这样的,,,,。

这 样 看   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有300V没有5V 12V输出 一般都是那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以前换过几次  这个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芯片,修的联想的显示器比较少

网友D:
用着用着断电吗?   我修过这机器就是这故障

网友(2018-05-18):
引用 网友D:
用着用着断电吗?   我修过这机器就是这故障

不会断电,没有返修,我也是第一次修到

网友:
这个习惯好,遇到新机器先把程序备份了,以备大家不时之需

网友(2018-06-21):
新款也有坏发的,发财呀,不行就只能买了

网友E(2023-06-14):
拔掉驱动板测电压都没问题,应该是驱动板上的两个电容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