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一周的HP6570b维修

楼主(2018-04-18):
机型:HP6570b    故障:COM口不认
版号:

     ( 油田测井设备上必须用串口)拆机COM口芯片已经烧坏,料板没找到一样的,某宝定了一个,两天后到件                                                                                       换了换后涛声依旧不认。

    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端口串口设备,测了一下串口芯片周围没有坏的元件。论坛搜索了一下没有图纸,没办法跑线吧

                                                                  跑线到了主板LPC47N217N这个IO芯片,(箭头指的这个芯片)

          再次定配件,两天后芯片到了装上还是一样认不到。

郁闷啊,没有图纸不好查啊,花钱都买不到。。跑线挨着测这个芯片周围都没测到坏的,也没到EC去,不行换个南桥试试(型号:SLJ8A),哎!!没有啊。。

没办法找了一个SLJ8E换上没想到居然完美代换(换完忘记拍照了),,虽然桥代换成功了,但是设备管理器里还是没有COM端口

找不到图纸,实在是没思路了。在论坛到处搜帖子看有关COM口的帖子,看了看有人说跟BIOS有关,不行刷BIOS试试吧

   从论坛下了BIOS,上809F一看是这个机器的BIOS是16M的,下载的是8M的,看了一下论坛的BIOS都是8M的

                                                            正好这个板子留了两个BIOS焊盘,一个16脚的,一个8脚的。没办法找了一个25L64的bios芯片刷上8M的试一下
                                                            没想不但BIOS能用,连COM口都认到了

(图片是从论坛截的图。由于客户催的急,有好几张图片忘拍了)

小小的问题折腾了一周,没想到BIOS坏了也能导致认不到COM口,真是醉了。

bios:论坛有,图纸:买不到

网友A:
楼主牛逼,为了这个com口折腾这么久,要是我的话早退了。

网友:
这个com口折腾这么久,要是我的话早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为了这个com口折腾这么久,要是我的话早退了。

没办法,单位的机器必须得修。。。

网友B:
BIOS问题会引起不认com口,是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会引起不认com口,是个很好的经验

谢谢加分!以前修COM口就是换换COM口芯片飞飞线啥的,没想到这次这么麻烦,HP的机子就是难搞。。

网友:
没想到这次这么麻烦,HP的机子就是难搞。。

网友:
楼主好耐性   要是我早换主板了  还修个毛

网友:
要是我早换主板了  还修个毛

网友:
真是大费周章绕了一大圈,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楼主牛X

网友C:
你这钱估计收的也给力哈         这精力花的大啊

网友:
每一个案例都是你们这些大神的付出才有的汇报

网友:
这款机器我上次也修道一个,后来没修好,还客户了,要是看了楼主的我能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钱估计收的也给力哈         这精力花的大啊

给市场的同行修的,只能收150

网友:
有时维修就是这样往往简单问题整复杂了

网友:
这板子搞得乱七八糟的,维修要先软后硬

网友:
俺就是三板斧小白!!!!!!!

网友:
楼主厉害,com口设备上才用的上吧,一般很少去修这个。

网友E:
这个问题竟然是BIOS导致的,真是醉了,烧COM口芯片,管BIOS啥事啊

网友:
这个不没有强大的论坛,我也想不多是bios问题的

网友:
    无图的机器是真不好修,最终能修好楼主也是费了些功夫。

网友:
按理说一个机子很少会同时出现两个问题的,com口的芯片烧了一般也就修这块了,没想到还跟bios有关系,这种多个问题的机子有时候真的会搞死人

网友:
bios坏也会导致com不认,第一次看到 ,值得学习。

网友:
BIOS问题在台机上会引起全板无复位 会不开机  供电不出   现在的主板设计很潮流了

网友F:
这能亮机的修的时候有风险啊,楼主对自己手工很有把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竟然是BIOS导致的,真是醉了,烧COM口芯片,管BIOS啥事啊

我也很郁闷,四代U以后要多考虑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能亮机的修的时候有风险啊,楼主对自己手工很有把握啊

焊接是基础,刚开始干这一行的时候EC直接焊不好,是跟饼哥学的,在迅维学到了很多很多。。

网友:
COM口都能研究。楼主很有耐心。不错。学习了

网友G:
为什么不外接个COM口。U口转出来一个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外接个COM口。U口转出来一个不就行了吗。

油田单位的,调设备用的,不能乱搞。。

网友H:
搞了这么多最后居然是BIOS问题,想也想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了这么多最后居然是BIOS问题,想也想不到的

是串口芯片烧了,导致BIOS也坏了应该。

网友:
这样的               我估计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市场的同行修的,只能收150

请问够芯片跟工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够芯片跟工钱么

你要是有同行送修单位机器的客户,就先不要考虑多少钱,给他修好就是了,钱可以从别的机器再赚回来。
丢失单位客户可不是件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够芯片跟工钱么

当然够啊,,长期合作的同行送来的,他们专门做单位的,修这种机器不耽误修别的机器

再说现在也没有多少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田单位的,调设备用的,不能乱搞。。

说的像你换了芯片之后,软件不用调试一样

网友:
真不容易,虽然看不到下面的内容,修的肯定很曲折。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值得广大人员学习

网友:
楼主好耐性 要是我早换主板了

网友:
这样修值不值得花这个时间呢 我是没这个耐心

网友:
俺就是三板斧小白!!!!!!!学习了

网友:
一般这个芯片有个12V电压,烧了会把12V电压搞坏,一般电压是个二级管控制

网友:
居然是BIOS问题吗。。。。。。。

网友:
要是我早换主板了 还修个毛,这种接口我一般都不修,还有USB接口这些,只要有一个能用买个HUB得了,哈哈

网友:
这种接口用的不多,修的不多,楼主这算是稀有帖子了。单这种折腾七八天的毅力,就值得鼓励。但是今天不能加分了哈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