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48检不到无线网

楼主(2018-04-18):
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无线网卡换过试了 只能查接口的电路部分了 这种接口应该主要查哪些部分 供电正常 别的不知道再查那个电路 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这种就是供电 开启信号 和检测信号

网友:
检查一下这几个就好了都是一般的芯片 很正常的

网友:
一般是网卡 装错了  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可能是白网卡名单吧,必须同型号的才可以用,和BIOS绑定的

网友:
是设备管理器认不到网卡还是说可以认就是搜索不到信号?

网友:
买同型号的试试 最好是拆机的 DELL的

网友:
换网卡试一下楼...我的识别不能装驱动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问题,这种小的接口也有坏的,有条件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无线看要供电,再一个要看笔记本支持你再在这无线卡网不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  此机器修好了  刷了一下BIOS就好了 以后碰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20脚给他断开看一下 。。。。。。。。。。。。。。。

网友:
图怎么不一样,碰到过EC强关的,没有硬件开关快捷键也不好用,直接挑开了

网友:
换卡 刷biOS

网友:
无非就是供电 开启 时钟  还有连接到南桥的数据线

网友:
            这问题居然是BIOS还真没遇到,发现BIOS会引起太多奇葩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