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显示器不开机,没反应,灯不亮,肖特基二极管MBR5200通用SB5200/SR520/SB5150

楼主(2018-04-18):
肖特基二极管MBR5200、SB5200/SR520/SB5150   都通用        5A/200VSR520坏了 手上没有sr520,用sb5150代换,完美点亮

网友:
具体Dell什么型号忘了 ,,,,,,,,,,,,,,

网友:
不过用二极管档量都是0v左右,
,,

网友:
收藏了   不错   留着以后用   谢谢 楼主

网友:
这二极管是短路了还是断路了 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现在的LED机型,基本上都是单根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短路了吧

给你说个神作,你知道现在的显示器都喜欢外接电源吧。一单遇到主板电源芯片转5V不行,又没有芯片换,就用5V稳压模块,我都搞好了好多个了。关键是这模块输入电压是7-48V,输出稳定5V,最大输出电流好像能达1A。哈哈哈哈哈,关键是那个模块才2元几毛钱一个。一个月前发的20个又完了,这次准备发一百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我前几天修了一个液晶,也是用这个玩意,收了350。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5331-1-1.html

网友:
短路了换上个应该就可以的 遇到过好多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了,导致按开关没反应,换了就好

网友:
一般是短路了 再换我一般上2个管子  增加电流余量  不然还是会坏

网友(2018-08-15):
这个电源板怎么跟我修的那个联线的电源板一模一样

网友:
维修必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