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h81m-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detected

楼主(2018-04-18):
查了网友各种硬件问题,换了好多,都不行, 最后换了南桥右上角2个排阻好了,电容旁边的,具体哪两个,忘了,可以试一试。

网友:
好精辟 啊

网友A:
咋处理的知道了,没看懂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处理的知道了,没看懂什么故障,

知道是BIOS没自检过 报错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高手,华硕的一些烂故障很多不好修。。

网友:
USB 报错   15秒关机  ASUS  的通病

网友:
找个点位图就好搞了,这个是USB_OC信号检测问题

网友:
USBOC电压不正常,华硕经典故障

网友:
知道是BIOS没自检过 报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