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 触摸 座子 如何焊接上?热风枪已暴力拆解原坏座子。

楼主(2018-04-18):
(图片)

网友:
焊接次数很多  有时候感觉结实了 把触摸公座 一插  直接整个母座 拔下来了。

网友:
风力一级  而温度300°。助焊剂是 松香和酒精混合液 自制。
座子位置 焊锡是否够?用不用补锡 用锡丝补锡如何?

网友A:
这个座子,我也焊接了很多,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先用中温锡浆弄一些涂到焊盘上,用280度把这些锡浆吹到各个焊盘上让每个焊盘都有饱满的锡。吹上去的方法我是把主板拆下来,用风枪从主板背面吹因为背面没有元件唯一可能受影响的就是尾插,不过用高温胶纸包住以后就可以了。从背面吹可以适当的把温度调高一些,在吹之前用焊膏涂一遍涂到座子的焊盘上。我的是调到320,这个根据每个人的风枪自忆掌握,用风枪对着背面吹当看到焊盘上的锡开始熔化的时候,就用镊子镊住座子放到焊盘上,这样座子就能自动归位,如果有两边焊盘不一致的情况,只要稍微动一下座子就可以了。之前我用的是低瘟锡,用低温锡把触摸屏扣 上去再拔下来,基本上座子都会跟着触摸屏下来,用中温锡再加上从背面吹就不会这么轻易的弄下来。这是我的方法,大家可以总结一下,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网友:
我都是烙铁直接拖焊上去,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取下座子后,清好焊盘,拖一层锡,量不要太多。直接风枪 3 - 350熔锡,镊子撑好座子移走风枪,快速对好位放下,观察一下效果,可再快拖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要练。)

网友:
这个不好焊接哦

网友:
相  信  我  大  力  出  奇  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子,我也焊接了很多,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先用中温锡浆弄一些涂到焊盘上,用280度把这些锡浆吹到各个焊 ...

不错。看来锡浆 再来一瓶  焊锡不够。顺道再买几个座子 坏了 不紧张。不然最后一个 手都开始抖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座子后,清好焊盘,拖一层锡,量不要太多。直接风枪 3 - 350熔锡,镊子撑好座子移走风枪,快速对好位放 ...

是的。台上几秒钟。台下一个月。得多操作。谢谢您的建议哈~我淘宝了锡浆 继续 功课。又买了几个座子。等我攻克 报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座子后,清好焊盘,拖一层锡,量不要太多。直接风枪 3 - 350熔锡,镊子撑好座子移走风枪,快速对好位放 ...

一般焊盘如何清洗干净~我感觉 我的焊盘 不够干净 是不是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子,我也焊接了很多,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先用中温锡浆弄一些涂到焊盘上,用280度把这些锡浆吹到各个焊 ...

一般焊盘如何清洗干净~我感觉 我的焊盘 不够干净 是不是也有影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962-1-1.html  这个也给了我一些启发和建议。

网友:
用烙铁把四个定位的固定起来 助焊剂多弄点 烙铁一带就可以了

网友:
把焊盘先用锡补一遍,然后抹点助焊剂,把需要焊接的底坐摆上去,把主板拆下来用风枪从背面加温,可以用锡纸把别的地方包裹起来,温度适当高点,肉眼看到锡盘上的锡化了就可以了,然后降温、

网友:
我也在学习怎么焊接这玩意,上次有个屏幕排线的座子坏了,焊的我眼睛要快瞎了,还是没整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焊盘如何清洗干净~我感觉 我的焊盘 不够干净 是不是也有影响。

用洗板水刷就可以了。一般只要不有残留物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感觉这个是不太焊,要多练习才行

网友:
烙铁焊保险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焊盘如何清洗干净~我感觉 我的焊盘 不够干净 是不是也有影响。

焊盘是肯定要洗干净了才行的  我是上锡了 洗干净  然后涂焊油  加焊  完工 其他的我感觉没什么  换的多了 自然就能掌握好了

网友:
取下座子后,清好焊盘,拖一层锡,再轻薄涂一层焊膏,注意量都不要太多。直接风枪 350左右熔锡,镊子撑好座子移走风枪,快速对好位放下,观察一下效果,可再快拖一下。

网友:
我都是烙铁直接拖焊上去。。。。。。。。。。。。。

网友D:
涉及到手工活了 手工不好的 干啥活都不行啊 多练习吧

网友:
焊接了6个了。这个座子废了6个了。感觉这个座子 ,很容易变形。有的是焊歪了 取下来的时候少一个针。也报废了。还上了 倒数第二个有点歪。接上去只能home键。 倒数第一个焊接完 卡不上去 卡上去了好不容易 整个座子下来了。涂锡浆不能多。也不能少。镊子不好用。真心练得少。不能吹完焊盘 直接用镊子 焊接座子。只能把座子 先摆好。从高处慢慢靠近吹。手不停的摇晃 ,以免座子塑料变形。直接从近处的话,座子吹飞。风力一档 小的气嘴 还是风大。准备再买一些座子继续修复。

网友:
谁家的这个座子好 淘宝上 私信我吧。最好包邮。之前邮费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涉及到手工活了 手工不好的 干啥活都不行啊 多练习吧

恩。确实如此。没有练习多。必须多练习。孰能生巧。

网友:
这个座子,我也焊接了很多,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先用中温锡浆弄一些涂到焊盘上,用280度把这些锡浆吹到各个焊盘上让每个焊盘都有饱满的锡。吹上去的方法我是把主板拆下来,用风枪从主板背面吹因为背面没有元件唯一可能受影响的就是尾插,不过用高温胶纸包住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
旋风300.加焊油,来回拖两遍就可以了

网友:
先拖锡,用旋风280加焊油直接吹上

网友:
比ndiy的 人气旺哈。比ndiy的 人气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