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f5-572 不加电,插上电源没电流,求解

楼主(2018-04-18):
acer f5-572 不加电,插上电源没电流,求解
ACER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呀。量一下公共点有没有电

网友:
先量一下待机电压有没有,或者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也遇到了这个故障,不知如何下手,同求解
、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或者19V主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