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 Pro 4安装系统错误。

楼主(2018-04-18):
微软Surface Pro 4客户拿来进入不了系统。先安装win10在最后一步更新出现错误。后在微软官网下载了一个系统做成U盘后在恢复到80%的时候出现错误。如图,谁见个说说。
win10

网友:
楼主换硬盘试了没有,或者恢复系统时候不安装驱动看下是否软件驱动程序不兼容导致

网友:
可以尝试关闭TPM安全选项,
如果还是安装无效,不要资料的话,就进入PE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按正常安装windows10的方法安装,还不行就须要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我也装了不少Surface 系统了,碰到硬盘坏的,换过硬盘就好了,还有上次遇到新的New Surface Pro, 是硬盘被客户分区了,也是恢复到99%就报错,用Diskpart命令删除所有分区,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检一下硬盘,

网友:
Surface Pro 4的系统跟手机类似,要下对应的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