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A710E开机不亮

楼主(2018-04-18):
机器来的时候开机有风扇的声音,开关灯不亮但不显示,然后把机器拆开,看了下也没人修过,目测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短路,不插内存也不报警,换了CPU也是一样,换了电源也是一样,后面想了下之前修过的台式机是IO有问题,接着就找个料板把IO换上,再开机,不插内存有报警声了,心想是好了,装机OK

kitteyliu -5 -5 去md

网友:
这。。。。这什么逻辑。。。。。。。。。。。。。。。。。

网友:
真心没看懂 其他电压也没说明........

网友:
为什么要换IO咋没说呢,还不如直接说换IO

网友:
看不懂在说什么?

网友A:
直接先来个三板斧先,只要结果是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先来个三板斧先,只要结果是修好了就行了。。。。。。

我去你MD    像你啊,,,,,,,,,,,,,,,

网友:
你这种运气也没有谁了,楼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先来个三板斧先,只要结果是修好了就行了。。。。。。

会说人话不??????????????

网友B:
这算是通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通病么?????????

应该不算。。。。。。。。。。。。。。。。。。

网友:
完全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是没复位然后换IO好了吗?

网友:
连查都不查条件,也不看检测卡,上去直接换IO,就好了????     这是什么维修

网友C:
就这样就判断是io问题啊,楼主的直觉真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就判断是io问题啊,楼主的直觉真准

能修好就可以,,,,,,,,,,,

网友:
楼主这是传说中的盲修,凭着感觉修的?

网友D:
直接先来个三板斧先,只要结果是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先来个三板斧先,只要结果是修好了就行了

这是三板斧吗  你傻吗   你是小小白吧

网友(2018-09-06):
不测试直接换   要结果修好就对了                                 BIOS能上传下吗

网友:
看完有点懵逼  换IO好? 不知是王者还是青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老铁  这机器老早就发给客户了

有了  上传给你                                      你添加上去

网友:
真心没看懂 其他电压也没说明 说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玩法,这就跟说故事一样,啥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