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片盈通的主板H61,USB不能用求电路图

楼主(2018-04-18):
有片盈通的主板H61,USB不能用求电路图,我查了很多论坛都没找到电路图,淘宝也没得卖,哪位同行有吗

网友:
反正我是没有。。。。我手上也有这个

网友:
这是笔记本维修版块。。。打一下USB阻值看看,阻值不对就查一下与南桥之间的电感,再不行换桥

网友:
这种旁边都有六脚管的 一个一个拆试试

网友:
盈通主板没有图纸你不用找了!边上没有静电二极管   基本就是桥问题

网友:
USB电路不用找图纸,查电压,测两个信号对地阻值,也可看看其他型号的图纸,借鉴一下!

网友:
USB一般都不用找图纸吧,测测阻值基本就可以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