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00 插无线网卡不显示

楼主(2018-04-18):
型号:惠普1000
版号:6050A2498701
故障现象:上电不显示
客户描述:进过水

       拿到机器拆开观察主板

确实进水了

EC旁边也有进水腐蚀的迹象

先处理进水的地方,一番洗刷刷后的样子。

    处理完进水的位置,接上可调电源,触发上电,电流有跳变到600多毫安,看了一眼是AMD集成的CPU,应该是亮了,接上屏幕,果然亮了,高兴了一下,马上开始装机,这时候就发现真正的问题了,当把所有东西都装完后,再次开机,机器不亮了,没办法只有一个一个的拆下来看看是哪里引起的,当拆到无线网卡的时候,机器又亮了,换了一个还是不亮,这时候12点了,吃午饭去,机器没关,吃饭回来机器进系统了,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无线网卡,关机,重新换网卡,再测又不亮了。。。。。放了一会儿,大概一分多钟,亮了,也进系统了,无线网卡还是没有,没法。拆机器查无线网卡的条件。

通过检测,发现供电正常,PCIE总线对地值也正常,用示波器去测量PCI时钟的时候,有一瞬间的波波

但是马上就没了,于是检查时钟请求信号,发现这个信号没有被拉低,我人为飞跟线去试了一下

再检测时钟信号,发现已经出来了

装上无线网卡,再次开机,机器亮的快了,进桌面后发现新硬件了,问题修复。

最后改进下飞线直接把两个脚焊在一起。完美修复。
顺便把这个主板的BIOS备份下来给需要的人。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个问题不仔细查条件会走不少弯路,

网友:
要我直接换usb网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