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惠普TPN-Q146人为故障不通电附BIOS图纸

楼主(2018-04-18):
品牌:惠普TPN-Q146
板号A0Y61MB6E0 REVE  集成显卡  板载I5
故障:不通电电流0.0002
这台是前几天修到的,是同行客户说开机报错误COMS  然后自己拆机下来把键盘卡扣也弄断了,接到机子我看了下确实是卡扣断了,插电测试了下都不通电就打电话给客户了,客户就说在他手里能开机的我说我都没动然后客户就说拆下来修吧
被客户弄坏的键盘卡扣

拆机查3V 5V没电压按开关不触发。打了下阻值待机5V短路了只有10多欧。烧机发现声卡芯片发烫,就直接找了新的换了,

换后在通电发现3V正常5V只有2.3V,拿出示波器打了下5V波行后端正常,自举正常

电感前端就不正常了就保持了1秒不到就又掉下来了
想到这就直接换了个滤波电容还是一样就只好乖乖去测量条件了

这一测条件还真发现问题了5脚VCC 只有1.2V 就果断换了滤波电容换后还是一样就只好找芯片换了,手头上没有RT7238C不过想起前几天买了SYX196C对了下脚位是一样的直接换上了在通电测量好了5V正常了
直接触发正常亮机了。可是亮机后发现风扇不转。。。。。我去想骂人
就想了下刷个BIOS,在论坛搜索了下BIOS没有就直接淘宝购买了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只好去测量条件了

测风扇的2脚 4脚都为3.3V在测1脚只有0.2V,搜索发现5V是由PU7的13 14脚输出的测量条件都正常就直接用线把PU7的 1 2 脚和13  14脚接上风扇就直接转了,怕后期不稳定就淘宝买了芯片回来换了

在找了个键盘扣差不多的直接装上
这下风扇键盘扣都OK了在进了系统测了下键盘每个按键都能按,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片

维修总结:有一点有点奇怪就是这机子的待机芯片5V的5脚VCC只有1。2V为什么芯片还会工作而且会导致芯片输出2.3V输出不够的情况换了芯片后5脚VCC是3.3V,机子就是客户自己拆坏的还好这个同行是经常合作的是他们店里小弟自己搞坏的就是客户不知道怎么搞的弄坏了这么多,最后忘记说了客户的2条内存都是4G的也都坏了,

 会员6154132元2023-2-21 13:48

网友:
大神们帮帮加点分分谢谢大家

网友:
芯片RT7238C和SYX196C芯片脚位都是一样的通用,还有一个好像是SYX8206C也是一样可以通用

网友:
芯片RT7238C和SYX196C芯片脚位都是一样的通用

网友A:
你这个刷的是原厂BIOS吧,没有UUID的,还得用DMI刷写,麻烦啊,HP我直接下载用过的改ME就行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B:
不错 !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们这边拆过的机器!修过的先检测内存!硬盘!碰到过客户内存是坏的!说我们给换了!哎!维修不易!且行且珍惜!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图纸新,收藏了

网友C:
大神呀 好多小问题呀 这机器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呀 好多小问题呀 这机器收了多少大洋

不多久200多。。同行的价格收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们这边拆过的机器!修过的先检测内存!硬盘!碰到过客户内存是坏的!说我们给换了 ...

是的。维修现在有时候快递耽误了同行的还说慢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刷的是原厂BIOS吧,没有UUID的,还得用DMI刷写,麻烦啊,HP我直接下载用过的改ME就行

改过ME的也可以的。。。原厂BIOS可以的能正常的BIOS 才好

网友:
修到这样的机器也是头疼,楼主很有耐心的!!!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能修好真不容易。。。这图纸新,加分收藏了

网友:
谢谢分享,果断加分,自己买的东西也愿意共享,祝楼主发大财!!!

网友D:
怎么修改官网下载的BIOS。是不是每个牌子都可以修改的。楼主你这机子小问题好多啊

网友E:
是不是机子电池没拔掉,拆机的时候螺丝刀掉到板上面去了,才烧了这么多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A0Y61MB6E0 REVE論壇發布HP TPN-Q146人為故障,未將電源連接到BIOS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机子电池没拔掉,拆机的时候螺丝刀掉到板上面去了,才烧了这么多

那不知道。客户自己弄坏的而且还是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修改官网下载的BIOS。是不是每个牌子都可以修改的。楼主你这机子小问题好多啊

嗯嗯小问题多。。故障是比较简单啦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