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750jx

楼主(2018-04-18):
今天拆了一台华硕rog g750jx清灰结果装好后不亮了,此版有电源插口小板和开关小板但是我都已经插好的公共点有19v,由于没有下图纸量了各大电感没电压电流表无待机电流当时上螺丝在光驱位把电感上破了但是没通电换了螺丝插上电池后电池灯亮的,各位大师给点头绪。

网友A:
全部拆开,裸板试试了,看看哪块试试么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拆开,裸板试试了,看看哪块试试么有装好

裸版测试一样没待机,电源口小板有19v,无待机电流,一开始手使劲压一下待机出来了后来压都不管用怀疑南桥出问题了,南桥被以前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