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触发瞬间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18):
Y460触发瞬间掉电维修一例!
机器故障: 待机电流正常,待机电压正常,触发瞬间0.65左右掉电!
维修过程: 广达的板子掉电基本都是缺供电,瞬间掉电,一路一路查HWPG都有瞬间高电平, ECPWROK  也有瞬间高电平,这就尴尬了。想到可以断掉CPUPGOOD来看看会不会掉电, 断开VR_PWRGOOD 后 不掉电了。量板上供电都出来了。二级电压也出来了。 看图纸
  直接移除了U17  恢复好VR_PWRGOOD 没有掉电,
那么问题就是出在这个U17上面了,小5脚,没想去找,直接把1脚直连了4脚。触发正常,亮机了!!  移除U17后正常 问题应该出在1 2 脚  直连1 4脚可以亮机, 问题应该出在2脚了。 7408 研究了下没什么新发现,就直接装机了。。 目的是修复赚钱,没太多时间研究了。。

最近修了几台游戏本,图纸啊 BIOS啊 下了一堆,没分了。请大家送点分过日子,谢谢各位老板!

网友:
有技术就是不一样哈!

网友A:
VR_PG是不是CPU的PG,是腐蚀还是断线了,怎么不给个明确的故障点,以便加分更合理一些

网友:
好一个赚钱要紧!!!

网友B:
R_PG是不是CPU的PG,是腐蚀还是断线了,怎么不给个明确的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PG是不是CPU的PG,是腐蚀还是断线了,怎么不给个明确的故障点,以便加分更合理一些

CPU _PG   和ECPWROK 汇合后 给了4脚高电平,  断开CPU_PG 后正常, 测CPU_PG也正常发出,没去找为什么汇合以后掉电, 反正不是 2脚 就是U17本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_PG是不是CPU的PG,是腐蚀还是断线了,怎么不给个明确的故障点

CPU _PG   和ECPWROK 汇合后 给了4脚高电平,  断开CPU_PG 后正常, 测CPU_PG也正常发出,没去找为什么汇合以后掉电, 反正不是 2脚 就是U17本身了。

网友:
对  大家都是赚钱要紧   别管问题在哪  最快修好就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过缺PG掉电的,一个一个PG信号去割线,花时间不说还麻烦。你这个可以!加分

网友:
这个U17是干嘛的?与门?开启信号控制?

网友:
楼主,你的这样搞也可以的吗,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