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触发

楼主(2018-04-18):
A1466不触发,待机3.42  3.3都有,原来EC短路,定了一个EC装上不触发,BIOS芯片1.2.3.5.6.7.8脚没有电压,求教哪里问题。板号820-00165-a,15年5代i5机器

网友A:
那公共点呢?ACOK呢?RST呢?还有,千万别动不动就去搞BIOS,尤其是苹果,至于不触发,提都别提BIOS,苹果SMC都带程序,你这样说很容易暴漏你小白的身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公共点呢?ACOK呢?RST呢?还有,千万别动不动就去搞BIOS,尤其是苹果,至于不触发,提都别提BIOS,苹果S ...

供电点8.4v,正常啊,是不是我换的SMS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点8.4v,正常啊,是不是我换的SMS有问题呢

你去看下我说的这些个条件,然后看看待机芯片正不正常,自己琢磨的记得比较牢

网友:
EC是料板拆的吗,不是就换料板的 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