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20C150显示器 这种情况是屏坏了吗?三分之一模糊 三分之二白屏

楼主(2018-04-18):
三星LS220C150显示器 这种情况是屏坏了吗?三分之一模糊 三分之二白屏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屏坏了,换掉。换掉。

网友:
换驱动板 屏线都是这样。   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屏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三星垃圾屏,没得救 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坏了,我遇到过,需要用压屏机更换COF,等于没救了

网友:
这个直接宣布报废吧,应该是屏幕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现象看来应该是屏坏啦,可以代换一下驱动板就肯定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看来应该是屏坏啦,可以代换一下驱动板就肯定确定了

换过驱过板和屏线还是这个样子  没办法啦 判死刑了

网友:
三星屏幕 垃圾    没有Y就报废 伤心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