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笔记本电脑 AK3 电源开机暗屏 ,只用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18-04-18):
NEC 笔记本电脑 板号:AK3 电池开机正常显示 ,电源或电源+电池开机都是暗屏,
测量到屏接口处VIN_INV暗屏时0V, 电池开机开机正常显示是5V ,这个VIN_INV----5V来自下面TPS51117 和PQ42电路。 测量芯片数据4脚和5脚触发前电池 或电源都有5V,
1脚EN电池或电源触发后都有3.3V开启,PQ42换了新的一样,
TPS51117用 RT8209E代换还是一样。求指教啊

网友:
修好了吗,发个高清的图出来,看不清图纸

网友:
测测pr147和pr146,,,,,,,,,,,,,,,,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是我就从其他地方飞个电压过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也一般也怎么修,老机子花大精力不值啊。

网友:
确实修不了就加个5伏过去,从二级5伏转换供电哪里连过来

网友:
拆掉保险          直接飞线  吧

网友:
都差不多 10年 这个老机器, 直接飞线算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