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GA-P43T-ES3G死活不开机

楼主(2018-04-18):
GA-P43T-ES3G死活不开机,依次待机条件:VCCRTC正常,RTCVDD正常,IVTNMREN正常,ICH_LAN100SLP正常,RTCRST和SRTCRST正常、32.768K正常、3VSB正常、RSMRST有3.3V测触发条件:PWRBTN#、SLP_S3#、PSON#,开关进IO 106脚有5v-0v-5v跳变,IO 103脚PWRBTN#有3.3v-0v-3.3v跳变,南桥收到PWRBTN#、南桥始终不发出SLP_S3,南桥已换了2个,32.768和階振电容都换了,一无所获,从没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
换桥时打下值,看看断线没有哦,

网友:
有没有上CPU,上CPU能不能触发,或者拔掉CPU能不能触发(你说的条件都正常的话 主板应该要工作了)
还有就是   这个主板有个822电阻  也会引起不触发  你查下看

网友:
打IO的slp_s3脚挑起来,量焊盘..

网友A:
3楼的提醒是时候,是哪个822排阻呢,早就挑起IO的slp_s3测过了,SLlp_s3到南桥的线路没问题

网友:
上不上CPU都不开机,时钟无电压slp_s3

网友:
GA的板,没S3,你是要头痛了。 要是MSI的,没S3可以是小8脚芯片引起的。拆com口芯片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107脚,到绿色线的脚有没有低下来。如果107脚拉低了,绿线没拉低也是有可能的。中间断线。

网友:
这些必须的都已查过,断线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的提醒是时候,是哪个822排阻呢,早就挑起IO的slp_s3测过了,SLlp_s3到南桥的线路没问题

具体我忘记了 我去看下还能找到不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同行,我看了图纸有几个822排阻待机时都有电压,也换过但没效果

网友:
应该试试2楼的方法。。。。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看看SLP_S3有没有3.3V的电阻上拉查桥的SLP3到io脚是否断线

网友A:
今早找了块技嘉P43T的好板测试,正常能开机的板的SLP_S3只要一插电就有3.3V,点开机后还是3.3V,点关机为0,只要不拔电源一直为0,这个信号就是由南桥发出的,可以肯定还是南桥这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早找了块技嘉P43T的好板测试,正常能开机的板的SLP_S3只要一插电就有3.3V,点开机后还是3.3V,点关机为0, ...

slp——S3还有经过其他地方没  如果直接进南桥的话 会不会你换的两个桥有问题啊
第二点  你有图纸的话 南桥的待机电压 108V  105V进南桥的都正常不  拆了南桥有没有在焊点上测

网友:
摸一下网卡等外设有没有发烫
把3VSB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拆掉南桥 在焊盘上每个信号都测一下有没有断线
S3相连的断开试试

网友:
batlow查了吗?还有PWROK的都查了吗

网友:
对头 还有这个型号
BATLOW#  这个信号查下 看下有没有出错

网友:
楼上几位别瞎扯,今天又换了个JIB南桥,这个南桥的正面明显缺了几块还断了几根线,但这个南桥换上一插电就有SLP_S3,证明还是南桥的问题,该死的淘宝都他妈卖翻新的芯片

网友:
桥的外围量过了没有问题,你应该把桥取下来,看看是不是桥内部焊盘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