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050c报错误代码F510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8-04-18):
硬盘好像是闪存和主控封装在一起了

网友:
知道故障就好,还是需要专业的来操作。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上的呀?!没看出来呀

网友B:
你的表达过于简单了吧都让人联想不出个头绪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上的呀?!没看出来呀

好吧,抱歉我没说明白,这是东芝2050C复印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达过于简单了吧都让人联想不出个头绪啦

好吧,我的意思是东芝2050C复印机报错误代码F510是不是硬盘坏了,这个硬盘看上去主控和闪存封装在一块了

网友:
看数据线好像只是一块硬盘。没有什么吧?!

网友C:
检测硬盘有没有坏道,没有直接重装程序,有换硬盘装程序.QQ微信30857067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测硬盘有没有坏道,没有直接重装程序,有换硬盘装程序.QQ微信308570671

大神你好,这机器是块固态硬盘,检测坏块吗,固态没有坏道吧。东芝发了程序过来了,如果可以我分享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好,这机器是块固态硬盘,检测坏块吗,固态没有坏道吧。东芝发了程序过来了,如果可以我分享出来

一般都是装的东芝机械硬盘,固态硬盘没有坏道但是也会坏啊,提醒你检测说错了,我不需要程序我有

网友E(2021-11-25):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装的东芝机械硬盘,固态硬盘没有坏道但是也会坏啊,提醒你检测说错了,我不需要程序我有

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