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31 进系统花屏 求救

楼主(2018-04-18):
ACER V5-431 进系统花屏 求救            电脑本来是好的只是有点慢 , 我重装系统之后就进系统花屏 。换了W7 W8 W10 都是一样。进PE什么都是正常的,就只要进了系统装显卡驱动就花屏 ,到底是怎么回事 ?

网友:
官网驱动一下,本来是好的那就只有在驱动上想办法了.

网友:
bga搞一下显卡试试楼主,温度别太高,能交差就行

网友:
禁用独显,可能之前独显就有问题,或者禁用显卡交差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识别,然后装低版本的看看

网友:
二个原因:1.驱动不兼容,装官网驱动,2.显卡虚了,BGA下。原来可以,装个系统就花屏,驱动问题多。

网友:
显卡驱动版本不对     去官网下载吧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 回答  ,已经解决了。 这个电脑只能用W8 64位UIFE版可以用其他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