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40d1USB小板短路,测了半天没找到短路的原因

楼主(2018-04-18):
接口没短路,排线没短路,板子没短路,芯片也没短路求助各位大神,怎么测量

网友A:
都没有短路你凭啥子判断这个USB板短路了呢,你说说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短路你凭啥子判断这个USB板短路了呢,你说说一下啊?

接这个小板不开机,不接这个小板一切正常,新手不是很懂,凭感觉判断是这块板子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这个小板不开机,不接这个小板一切正常,新手不是很懂,凭感觉判断是这块板子哪里短路了

不一定就是短路了,说不定是功能性故障引起的,就只有慢慢测了.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C:
直接换一个多好,这个测试感觉好麻烦啊

网友D:
一般是排线,这种小板,排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E:
请查下排线特别是和FPC座接触的地方,还有插排线要对准,别插歪了。

网友:
去迅维学习了,再说吧,也有可能负载带不动

网友F:
确定是小板短路测不出来就用烧机大法,应该能烧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一个多好,这个测试感觉好麻烦啊

已经换了,只是想知道故障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排线,这种小板,排线容易出问题。。。

排线没问题新板子用旧排线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查下排线特别是和FPC座接触的地方,还有插排线要对准,别插歪了。

好像没问题,新板子用旧排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定是小板短路测不出来就用烧机大法,应该能烧出来吧

好的谢谢大神指点,第一次遇见这种故障

网友G:
5v短路吗,不上电用阻值可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5v短路吗,不上电用阻值可以出来

5v不短路,很奇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排线用胶布堵上测试,,,,,,,,,,,,

网友:
按着拆吧......实在不行那就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短路你凭啥子判断这个USB板短路了呢,你说说一下啊?

我表达有问题,那如果没有短路接上小板为什么不开机,换一块板子就能开机,不知道原因所以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直接打下阻值看下咯,USB数据口电容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