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66 出了II 型,升级换代了

楼主(2018-04-19):
淘宝上出了TL866II型,最显著的特点是支持1.8v的BIOS芯片,不再需要转换座了。
不过看广告没有说可以在线刷,这一点似乎还不如809F

网友:
809F  好用些

网友A:
TL866超鸡巴慢又很贵,,,,实用性远不如8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866超鸡巴慢又很贵,,,,实用性远不如809

各有各的优点。809虽然快,一个芯片差5秒,对维修来说不算啥。除非你是做开发的,要刷几十个几百个芯片。
另外TL866支持很多PLCC32和TSOP48这些芯片,有时需要了,没有真不行。
809H虽然支持的多,价格也贵了很多,与TL866比贵不少啊。

809要适配器才能支持1.8v芯片,而且软件不提示你1.8v,你要事先查资料,储备这些资料,电压弄错了,烧了就麻烦大了

http://www.autoelectric.cn/TL866_MAIN.html

网友:
809F  还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
很好的,收藏一下,非常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