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REV1.00 停在C5 点不亮

楼主(2018-04-19):
这个主板 不上CPU的时候系统管理总线有3.3V  装上CPU 就没有了 代码是从00跑到C5就停下
内存的主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
桥供电正常
就是内存槽238脚和118脚的3.3V不正常 装上CPU就没有这个电压 不装CPU就有电压
点位图看见连接的是CPU 电源管理芯片 时钟管理芯片 然后就是南桥  中间是经过了一个822电阻
已经换了时钟芯片和822电阻  无果 还是涛声依旧
有没有遇见相同故障的 求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