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州战神K650D-I7 D2

楼主(2018-04-19):
今天来了一台神舟战神的K650D-I7 D2 说是不充电,插上适配器确实不充电但是能显示电量,提示也充电,但是就是充不进去,等了好久也充不进去测充电电感也没有电压,于是调出电路图这是版号 直接找到保护隔离充电那一块 我发现跟平常的保护隔离不太一样,他这个保护隔离竟然不需要这个充电芯片,  而是自己开启,  此芯片只管充电有点另类下面分析一下 大家看看是不是没有经过芯片对吧,有点另类,竟然保护隔离过了,此芯片只管充电于是就测此芯片的工作条件 具体分析下这个大体不然坛友们连充电的上下管   电感都找不到 好了具体模式就是这样的,下面开始测其条件 于是再测充电电感 到此就维修结束了  充电很快,冲到百分之百后不再继续冲,所以说还是挺完美的嘿嘿

 会员11396342元2023-5-15 11:52
 会员2034552元2022-10-19 16:32

网友A:
这能用多久呀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B:
楼主这个SMBUS波形是上电池测的,还是不上电池也能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SMBUS波形是上电池测的,还是不上电池也能测出来?

我是查电池的时候测试的会有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能用多久呀 ,楼主技术真好

在我这反正都是正常的,可能是ec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这反正都是正常的,可能是ec坏了吧

这种就怕用几天又回来了  ,客户说我们技术不行 怎么这么样的

网友D:
没量LOT6_CHG,如果这信号正常,换了PQ106就好了,蓝天的识别到电池不充电都这问题居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量LOT6_CHG,如果这信号正常,换了PQ106就好了,蓝天的识别到电池不充电都这问题居多.

此信号没有电   所以我才用主板预留的第二套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信号没有电   所以我才用主板预留的第二套方案

啥都别说了哥  加分加金币吧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信号没有电   所以我才用主板预留的第二套方案

测这信号需要带电池测,不带电池是低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这信号需要带电池测,不带电池是低电平的.

谢谢提醒 我感觉你可能祯说对了  当时我还真没接电池  从你这我又学习了

网友E:
改了一下电路,但是没找到EC为什么没发出那个信号很遗憾,至少是先测充电芯片的供电这是第一步,先上示波器不妥,个人意见

网友:
这个板子是挺垃圾的 桥也很容易坏

网友:
这机子毛病多 特别爱烧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了一下电路,但是没找到EC为什么没发出那个信号很遗憾,至少是先测充电芯片的供电这是第一步,先上示波器 ...

咱工具齐全   不怕  示波器一根表笔方便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戰神K650D-I7 D2

网友:
完美的运用了主板的第二套方案,

网友:
PQ53的G级来自EC  估计是EC要检测到ACIN  之前遇到过 后来测试是EC程序坏了

网友:
大神的贴子,拜读了,。。。。。。。。。。。。。。。。。。。。很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