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4-19):
板号:820-4924-a

1.机器拿过来说是进水 拆机发现没有深层的腐蚀痕迹  打值测量均正常 上电测试 绿灯不亮 主供电为2V左右 故障锁定

2.测ISL6259供电正常 用示波器测Q7130发现上管G级没波形 一直是一个高电平 换了一个管子还是一样 怀疑芯片问题

3.换了一个芯片 主供电还是不对 但是这次测G级已经有波形了 怀疑芯片没焊好 取下来重新焊了一次 这回好了 绿灯亮了 主供电为12V

4.再上电测试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是不充电 检测不到电池 进水问题就是多 没多想 换了块电池还是一样 无奈再祭出示波器 测电池的两条管理总线 发现=SMBUS_BATT_SCL 没波形 SDA那一端正常

5.这两条总线只连到了充电芯片和SMC  换充电芯片没好使 那只剩下SMC 发了一块料板 取下来 换上去 好了

*原来的电池也是坏的
*总线波形下拉幅度不对 也会导致不充电(不够3.3v)
*这机器触摸板坏会导致键盘失灵

网友A:
楼主这个SMBUS是上电池测到的波形,还是不上电池就可以测到

网友B:
发了电池 买了料板。这个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了电池 买了料板。这个成本也不低啊!

                        修苹果不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SMBUS是上电池测到的波形,还是不上电池就可以测到

                                     不上电池也可以测到的

网友C:
smc是啥?系统管理控制??

网友:
示波器表示看不懂,也没用过,没人教过。有空看下资料。楼主你示波器上面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c是啥?系统管理控制??

                         苹果的EC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楼主很66666666666哦,今天 碰到一台 没有休眠,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