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多故障维修 仁宝疑难杂症 后悔看晚了

楼主(2018-04-19):
2018.04.19  客户拿台Dell笔记本维修
故障:开机触发到0.32掉电,初步判断缺少其他电压,拆机看看

版号:LA-5162P   各大电感打值正常,没有短路,停电触发还是0.3掉电,量到CPU没电源
[
22脚0.2v,不正常,心里狂笑,追+5vs来源
[
u39 ,5678脚5v,123脚0.2v不正常,4脚控制级0.2v,RUNON有19v,R267电阻另一半也是0.2判断断线了

电压一路上去,电流1.05停止了,这个显卡是216-0728020容易虚汗,老司机知道,用风枪300度吹吹20秒,再次触发亮机了

加焊显卡吧,没办法了

电流一路上去亮机了,辛苦各位看官了,麻烦加分了,小弟献丑了

网友A:
楼主钱到手了,思路清晰,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钱到手了,思路清晰,容易理解

谢谢,我会多分享的,。。,,。。。。。。

网友B:
两个故障,一个5V转换管控制脚通孔断线,第二个 显卡虚焊~简单点把,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故障,一个5V转换管控制脚通孔断线,第二个 显卡虚焊~简单点把,给你加分

哈哈,以后争取发个疑难杂症。。。

网友C:
小白学习了。  风枪300吹的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学习了。  风枪300吹的动吗

我一般是300度,不要吹太久哦。。。

网友D:
这也叫疑难杂症吗?一个转换电压,一个显卡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叫疑难杂症吗?一个转换电压,一个显卡通病

哈哈,对我来说难啊,老师傅不要见笑。。。

网友:
老机器 主板也不值钱,楼主还是心态好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戴爾1320故障維修仁寶無悔後悔看晚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坏的比较多,显卡坏了还有出现LOGE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ll yue lai yue wen ti duo le ................

Dell越来越问题都了,是这样呢。。。

网友F:
幸好挺顺利的 多故障最怕最后的难搞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幸好挺顺利的 多故障最怕最后的难搞 浪费时间

哈哈,是的,事不过三,再多一个可能修不好了

网友:
运气真是好这么快找到问题了
是我的话还是要修很久

网友:
呸  ! 标题党   加分了·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楼主,两个故障,修的不错啊,只是加焊的也用不久啊

网友:
思路清晰。电流上去了。不显示。都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G:
风枪300度吹吹20秒,不需要上BGA了吗、???
ros5229
要上啊,吹下可以亮就代表显卡的问题了,你说对吗
详情

网友:
思路清晰,容易理解,楼主修的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枪300度吹吹20秒,不需要上BGA了吗、???
要上啊,吹下可以亮就代表显卡的问题了,你说对吗

网友:
楼主钱来的快呀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哈

网友:
两个故障啊,一个5V转换管控制脚通孔断线,第二个 显卡虚焊,貌似也不是疑难杂症啊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运气好 能好快找到问题,有时候 很简单的问题 要找很久 或者干脆 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