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043F插入VGA无显示

楼主(2018-04-19):
一台AOC E2043F开机有显示无信号,插入VGA线没反应,后来发现用DVI接口正常,看来是VGA接口电路的问题了。拆开测量发现VGA口旁的一个6角芯片短路了,直接拆掉或者从DVI接口那里移一个都行。插入VGA线已经正常显示,但发现画面显示不清楚,字体也看不清,看来还有问题。测量123角RGB的对地阻值发现不正常,正常应该是130欧左右(忘了拍照了),测量保险后面的三个电阻R108\R112\R116发现都已变质,更换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再插入VGA线已经显示OK。
图纸就不发了,论坛里有。

网友A:
你说的电阻变质是阻值变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阻变质是阻值变小了吗?

三个电阻的阻值都变大了。

网友:
图纸都标了,正常是75欧姆左右,

网友:
这样的事情少 大部分是二极管击穿

网友:
估计也是行场上面的问题,有的显示器同样故障,却是程序问题

网友:
保护用的二极管不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