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 vostro 24 5460一体机总是显卡驱动停止相应 然后死机

楼主(2018-04-19):
新机子,买下一个月
原先是好的,只是慢,做了个系统就出现显卡驱动停止相应,然后死机
BIOS版本改过了,独显的驱动改过了好几个版本,都不管用,从网上查了在英伟达显卡的控制面板设置电源管理改成自适应也不管用
大家遇到过吗?分享一下

网友A:
从戴尔官网下载这个机器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戴尔官网下载这个机器的驱动试试

都试过了

网友:
原机是装的什么系统?不行换个版本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试!!官网下驱动!!

网友:
安装安装版的系统  然后去DELL官网下载官网驱动   再换系统试试

网友:
已经修复,换的主板

网友:
那有可能是显卡故障

网友:
换个纯安装板的系统试试  是不是系统兼容不佳啊  我的台式机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用的是amd显卡 打游戏看网页不时出现显卡无响应的现象 就不停的换系统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主板显卡芯片的问题比较常见

确实,换了主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