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之维修故障板

楼主(2018-04-19):
来迅维实地学了一个多月,学到许多比如电容.电阻.MOS管等作用.都为后面看电路图打好基础,各个芯片的上电顺序,QFN.EC的焊接.BGA焊台的操作.特别是示波器简直就是神器,通过抓波就可以判断故障在哪里,到了实操班后差不多一个月阿林老师终于给我们发了一个故障板,每个人故障都不一样
板号6050A2412201
故障:公共点大短.无待机.不触发.有明显缺件
拿到板的第一件就是打值,各大电感.公共点发现待机.公共点为0
          先把缺件补上

上电发现隔离管没导通,检查芯片条件,发现r316没装 补上

               电容下埋了线

打公共点值

查待机条件都正常,不出3.5V线性

5v线性滤波电容没装

照着图纸发现5v 3v自举电阻电容没装补上

接了跟线没触发,查开关条件LID# PWRBTN#2个100K电阻没装补上 这两个信号正常不能为低

触发后量各个电感电压发现VCCPLL为0v C查芯片条件 发现自举脚为0 换芯片 正常 触发后电流跑到0.06
抓的波形
电感前段和公共点

行场

上下管G

上管G和EN

LVDS

片选

维修结束 有的图片还没上传,学了很多,这一趟没白来维修之路还长这呢,慢慢学习进步

网友A:
月饼和老船长不是一直推荐泰克吗 怎么现在实地也都是普元的了

网友(点评):
学生用的普源。我用的泰克,维修工程师用的也是泰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饼和老船长不是一直推荐泰克吗 怎么现在实地也都是普元的了

恩,学校用都是普源的,没有泰克

网友(点评):
不是学校,是学生。

网友B:
你在迅维学一个月竟然抵得上我在外面学一年了。。。。。。。。。甚至我还没接触示波器。。。。。。。。。。话说迅维学费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迅维学一个月竟然抵得上我在外面学一年了。。。。。。。。。甚至我还没接触示波器。。。。。。。。。。 ...

来吧....................................................................迅维欢迎你

网友:
想去学,但没时间,好羡慕。。…。…。…。…。…。…。…。。………

网友:
这照片拍的把人看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