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3 bios

楼主(2018-04-19):
surface pro3 ok bios

网友(2018-05-24):
这是一个BIOS,还是全部BIOS 这个机器板子上有6个BIOS

网友:
就只有一个16M的BIOS 淘宝买的好用

网友(2018-10-06):
刷上不显示

网友:
只有16M那个才会坏,别的不会坏。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使用

网友(2019-01-03):
可以用 的

网友(2019-10-25):
有人刷成功了吗

网友(2020-03-12):
20秒亮機,紅屏

网友(2020-07-23):
刷001的机器可以么,会不会开机慢,我001的机器刷005的红屏,开机慢,改下bios就又不开了。

网友(2021-08-17):
虽然红屏亮机慢,但是确确实实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