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CPU供电正常,插上CPU就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8-04-19):
板子上没有型号,本来是cpu供电有个八角烧了,拆掉之后板子正常运行,但我插cpu的时候不亮,量了一下cpu供电,发现供电为0,拆掉cpu然后把烧的那个八角附近和它同一组的另一个也拆掉,没有插cpu量了下供电,1.1上下正常,装上cpu开机检测卡提示00,又量了下cpu供电结果为0,反复几次,得出只要插上cpu,cpu供电0.9-1.4那一排接地阻值就会变成0 各位大佬路过的帮下忙,谢谢

网友A:
MOS管啊,不行就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啊,不行就一个一个的拆。。。。

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cpu也是坏的,板子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
  肯定是CPU 有短路拉  上CPU拉低了 上管

网友:
你这个运气好  我的这块技嘉的H81  上CPU就没有供电了   不上CPU 供电就是正常的  完全没有思路 不知道从哪下手 有没有能指点一下的

网友:
先从cpu查起,没问题就查主板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1156的板,不上U正常,上U就短路了。不是U的问题

网友:
我一块AM2的板子也是,症状一样,供电部分问题,CPU没问题。

网友:
很明显管子被击穿导致CPU烧坏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