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屏闪维修。

楼主(2018-04-19):
机器型号:联想B470
主板板号A47 MB 10250-2独显
故障描述:机器开机显示logo时屏闪,以及在进系统欢迎界面也会闪。(还有进水痕迹,但能亮机,也很无语)

维修过程:
             同行机器刚拿过来,可以大致确定问题
             应该是背光开启故障。
             迅速拆机,有进水腐蚀痕迹,但没有影响机器工作,擦洗主板,故障依旧。
1.用示波器,抓屏线背光开启信号,看到下图波形,可以明显看到信号波动。

2.查看信号来源,来自EC控制。说实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真没有去深研究。
直接改线:
      屏背光开启信号直接拉屏供电开启信号。
      为防止开机瞬间有白屏现象,直接将屏供电跳过U4901芯片短接S0的3v电压。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不就是屏供电不稳定,,,,,送钱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屏供电不稳定,,,,,送钱的机子

是背光开启信号问题,跟屏供电没关系

网友:
这种改信号的方法确实不错,楼主电路图的功底非常好。。

网友B:
楼主从哪看到这波形不正常的,是看模型有毛刺吗?

网友:
背光开启直连屏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从哪看到这波形不正常的,是看模型有毛刺吗?

这是个开启信号,应该从上升到高电平,就应该持续为高,明显它有下拉为低电平,后又为高,
所以会导致屏背光一闪一闪。(我是单次抓的,抓的波形较短,后面应该还有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开启信号,应该从上升到高电平,就应该持续为高,明显它有下拉为低电平,后又为高,
所以会导致屏 ...

好的,感谢兄弟解释,给兄弟加点分

网友:
简单而快捷。。。。。。。。。。。。。。。。。。

网友:
小伙子   你的示波器用的很到位啊,  开店了没有?

网友:
还是示波器好,修的快,判断问题好

网友:
简单而快捷,,,,,,,,,,,,,

网友:
暴力维修 简单直接

网友D:
这个只要屏在闪,用万用表测的话,一样会看到电压在跳变。

网友:
秒杀捡钱,,,,楼主牛逼,,,,,

网友:
这样不会开机先白屏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要屏在闪,用万用表测的话,一样会看到电压在跳变。

电压十几毫秒变化一次,一般的万用表貌似看不出来

网友:
供电不稳定肯定会闪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