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41111T无待机 头一次遇到

楼主(2018-04-19):
          接一索尼本本插电无待机,保护隔离没过,无图纸,但偶然发现有一样故障的帖子,竟然是小电池没电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真是头一次见到,发上来看看大家遇到的多吗。

H55
斯马特 触发器。。 大哥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A:
对了,你说的那个跟你一样故障的帖子是跟你一样的型号吗?

网友B:
我说楼主  这样的小问题  不是首先检查外设吗?

网友:
我遇到过的  SONY好多机型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遇到过放个小电池好的 也是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通病来的 以前修 了好多了

网友C:
索尼一般都有自锁电路,所以遇到索尼笔记本经常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
索尼笔记本放电修好的确实很多,见过不少这样的了。

网友D:
Sony的机器很多没有待机或者开不了机coms放下点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一般都有自锁电路,所以遇到索尼笔记本经常放个电就好了

索尼的机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E:
SONY的保护电路最复杂了,有些放个电就好了,但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说的那个跟你一样故障的帖子是跟你一样的型号吗?

是一模一样的,可以搜机器型号就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说的那个跟你一样故障的帖子是跟你一样的型号吗?

是一模一样的,可以搜机器型号就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SONY的保护电路最复杂了,有些放个电就好了,但不稳定

索尼的机子就是这样的,这个要保证小电池有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ny的机器很多没有待机或者开不了机coms放下点就可以正常使用。

索尼的机子就是这样的,这个要保证小电池有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楼主  这样的小问题  不是首先检查外设吗?

这样的小问题???不过保护隔离您都是先查外设??

网友:
索尼的机子是这样的 有自锁电路 有时放电就好

网友:
索尼因为小电池,产生的故障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