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 2013款A1466 进液 不触发 不能充电 声卡无硬件 掉电 多故障修复

楼主(2018-04-19):
时间:2018-4-8

地点:江西赣州青年路26-28

店铺:江西赣州盛祥科技  迅维快修连锁店  13707979043

简介:2000年开始开的电脑店,多年维修笔记本经验;实地手机学员;5期以上的远程笔记本培训学员;

此文是维修完成后,再写的贴,维修时没有及时拍照!

故障机型:苹果MACBOOK AIR A1466  2013年款

故障现像:进液严重 不触发

机器底壳图:

机器配置:I5-5250  8G   256G  SSD,是修好后补上的配置;

主板的板号是:820-00165-A

先晒一下我自已以前做的转换头,可以正常亮绿灯和红灯的哦:

维修过程:

不触发,先拆机,退大电池,拆主板:

清理,烘干。插电:0.000A  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实际是无绿灯,当时没有注意,因为绿灯是需要小板和主板的软排线接上才会有的;

测公共电压:

R7120=14.75V   L7130=0V 没有产生公共电压

公共电压由充电片U7100控制产生,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首先发现没有PP3V42_G3H: 这么有名的电压,这下好了,问题找到!!!

查来源,来自U7090,这个电压是比公共电压更早的电,从电脑出厂就一直有的(当然要有电池在上面)

U7090工作条件:

有输入,无开启,R7080掉件,是之前这里有腐蚀,清理的时候被棉签洗掉了;

零欧电阻,呵呵,把R7080二端直连。

插可调电源,自动开机上电,跑码了,最后接上屏,亮屏。

心里想,捡到死鱼了,哈哈;没想到麻烦在后面呢;

装机:

插上电池就不能开机,显示一个充电图标,但是一直充不进去了。

电池坏了,插上电池之后就不能开机。电池不插在主板上才行;

不装电池,自动进系统,再插电池,电脑立即掉电。电池确定不能插在主板上;

好吧,电池暂时不装;

在苹果系统下,没有找到声音,无声卡硬件;开机时也没有当的一声响!!!

WINDOWS 10系统下也没有声卡硬件!!!

没办法,再拆开主板看吧:

查了一下,主板上没有声卡,是在小板上

小板的排线上,有一个位置腐蚀了,这张图是后面补上的,当时没有拍:

对比点位图,搞了好久发现,点位图上有错误,竟然没有画出17 33二个脚
害得我找了好久:

最后查到是声卡复位腐蚀了:HDA_RST_L

清理腐蚀,洗洗刷刷

二个系统都有声音了。

客户没有买大电池,每次插电会自动开机。

电脑就交给客户了。

客户没有用到一天,就回来了;

问题:用20分钟左右会掉电,不能再次开机,需要断开适配器,才能再开机。

此时是没有装大电池的,以为电池是坏了;

用手机上的计时器,计时:每次都是20分钟掉电;

当然要刷BIOS了,不然怎么会这么准时20分钟呢?

干脆直接换BIOS的芯片,把引脚折过来,芯片是25Q64FVSIQ,刷好后不触发;

再换好几个,都不行;

最后是用原IC  那个偏的IC   是需要按住IC才能正常烧录
用小8脚的座子  写回原机的BIOS:
有跑码。有显示OK

不装硬盘开机,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屏上;  一直不会掉电。

把硬盘的数据全清,换系统:

装系统到一半时掉电,掉电后屏上显示电池要充电的图标,当时的AC15.5V 输入。

掉电后0.060A的待机,不能再次触发。此时一直没有装大电池。

装系统一直装不上,装到一半掉电。

问题依旧!!!!!

刚好店里还有一台同样的机器,也是客户没有取走的;

拿到同样的电池,试机装系统:顺利装上系统!!!!

换了电池就能开了!

系统装好,测试不能给电池充电,能测到电池及电量。电池能开机使用。其它功能完整,也不会掉电。

再把这块原机的电池,以为是坏的,插到另一台电脑上试:充了半小时,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

看来电池没有问题,主板不能给电池充电!!!!!

同时发现:

不管有没有电池,电源头上的灯,没有绿灯,也没有黄灯!!!

再修主板不充电问题:

原电池是:8.4V

不充电,先查充电IC

周边检查基本上OK  公共电压8.6VOK

没有思路了

想到电源口没有绿灯,就先查绿灯吧:

绿灯和电源口中间针有关,再把我的转换头,插到别的苹果笔记本上试:有绿灯,充电时也有黄灯;

SYS_ONEWIRE这个信号:点位图:

测到SYS_ONEWIRE只有1.37V   ??????????

信号是从电源口送来,到小板,小板经过软排线,再到EC

其中,主板上的部分是没有上拉的。

而电源口的中间针也是没有电压

那么就一定是在小板上或软排线上出的问题;

把软排线上的引脚,又是在显微镜下观察了半天,这张图是后来补上的:

最后:确定了SYS_ONEWIRE在软排线上没有问题,没有断线

电源小板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这下麻烦来了

如果网上直接买一个小板,也不能完全确定是小板的问题;只是怀疑;

这下想到了我们船长,要是有机会问问他就好了

学了这么多期的远程,还有专门的苹果MAC维修远程,再难也要修下去,不然怎么对得起迅维连锁这块牌子呢

继续干吧:

拆下这二个IC跑线路:

到小板上跑线,从主板上的ONEWIRE跑到电源口的中间针:

跑到了二个5IC

拆下IC

画出线路走向:

其中那个更小的5IC腐蚀严重;

拆下补焊没有用。

快要被这个5脚芯片搞疯了
再回到主板上,看有没有类似大小的芯片:没有
没有东西来参考了

又过了一天:

想到A1278上面有电源接口,A1278的电源口是直接在主板上的;
当然可以参考了:把A1278的图调过来:

果然脚位和这个一样!!!!

明显是U6901坏了

U69014脚没有电压   不能用1脚的代替 要不然也是不触发

小板上也没有找到PP3V42_G3H这个电压

好吧,按照A1278
的思路,从主板飞过来:
把U6901拆了:再从主板上的PP3V42_G3H这里飞线过来
也不要什么好看了,能用才是最主要的:

亮绿灯了。后来亮黄灯

电池开机OK  充电OK   电源头指示灯OK

原机的电池使用正常了;

维修心得:

1.  小板没有电路图,可以参考A1278的电源口部分,是一样的

2.  SYS_ONEWIRE没有电压:是小板上的5脚供电转换IC坏了。可以拆了飞线

3.  SYS_ONEWIRE从电源口出来是没有电压的,是小板上的PP3V42_G3H在作上拉

4.  SYS_ONEWIRE出问题,导至电源头没有灯,不能充电,甚至掉电

5.  当大电池没有电压时,在好的电脑上充电,电脑会特别卡,充到一定电量后恢复正常速度

6.  声卡是在小板上,不在主板上

7.  点位图上的到小板的接口,点位图上的标错了,没有标17  33脚

8.  2012和2013的A1466 电池通用

发贴花了二三个小时,不太熟练,嘿嘿

大神勿喷!请多加加分!谢谢各位看官!!!

有问题欢迎看官交流:手机微信同号:13707979043

另外,如果有学员在维修上,有需要提高的,请去迅维的远程或实地培训,上课效果非常好。

在此也感谢月饼和船长的付出!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

苹果笔记本不充电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3023-1.html

 会员6330002元2023-1-10 13:27
 会员11853042元2022-10-12 16:47

网友:
加分啊  兄弟们们    这个不容易啊    这么多故障

网友A:
以后各位修没有绿灯的故障  可以参考这文章。  或者是电源中间针故障的

网友:
其实你弄了这么多,搞了这么久,难道买个小板然后买个那个小板排线不是更省事吗?那个排线腐蚀了就算你修好也很容易返修的,我一般小板那里只要有一处问题我就让老板搞个新的,给你点赞主要是为了你这种对技术追求到底的精神

网友B:
实地培训出来的就不同.用心写帖,理论很扎实.
苹果机器修亮绿灯是关键,小板问题直接买一个.
VDD VDDP箭头画错

网友:
修到过一个小板腐蚀的,小绿灯不亮直接飞线,半年多了没回来返修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蘋果筆記本2013年A1466進液不觸發不能充電聲卡無硬件掉電多故障維修

网友:
现在生意难做,不想动不动就网上买一个换下来。 不抛弃,不放弃,死磕到底   呵呵

网友:
老司机,老司机,就是老司机,绝对老司机

网友:
这个修的多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楼主在哪里弄到的苹果的图纸点位图啊?这个挺不好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楼主在哪里弄到的苹果的图纸点位图啊?这个挺不好找的啊

主板上的板号在硬盘下方   对着板号 在论坛下载呀  有好多   图纸和点位都有   小板的就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地培训出来的就不同.用心写帖,理论很扎实.
苹果机器修亮绿灯是关键,小板问题直接买一个.
VDD VDDP箭头 ...

这个地方我早知道   VDD和VDDP谁先谁后,目前还有争议,船长上课时,也没有确定下来是哪个信号在前。芯片没有数据手册,待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我早知道   VDD和VDDP谁先谁后,目前还有争议,船长上课时,也没有确定下来是哪个信号在前。芯片 ...

好简单,拆了R7101一试就清楚,19脚有5V而20脚为0V

网友:
这修的,后期肯定头大了,,呵呵,不知楼主收了客户多少钱,苹果机不能报太低了

网友:
昨天船长老师刚讲过这个图纸,U7100是VDD给VDDP供电的,你画反了

网友:
基地培训出来的都是高手,老司机,读后涨经验

网友:
不容易啊这么多问题,最后还是被楼主处理好了,,,厉害厉害,,,,

网友:
学习了...................思路明确

网友:
不容易啊,这个故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各位修没有绿灯的故障  可以参考这文章。  或者是电源中间针故障的

这个中间针的故障还真的遇到过

网友:
高手啊。读后涨知识啊。
老司机,老司机,就是老司机,绝对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