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REV2.0 亮机子立马掉电

楼主(2018-04-19):
一直不敢来笔记本板块发帖,菜鸟一个修不了难问题。但是今天我修到一个掉电的机子。。看论坛也没什么一样的就发上来,给以后需要的人看!

华硕X450CC REV2.0 的板子 触发亮机子,在LOGO过后是1S 2S 差不多就立马掉电,再次开机还是一样,有时候就更久一点点而已!
论坛搜索看了一下,有掉电的故障但是是半小时这些的跟我的不一样。于是也尝试刷BIOS 论坛下载了2个后故障还是一样。
抱着侥幸的心理再去找朋友要一个工厂的BIOS 还是一样!
没办法要仔细的查查了。既然能亮机子的我就先放过的那个主要的大供电。测测温控这些电压。
找到了CPU 的温控电路后测了一下居然发现了问题,电压在小幅度的跳变3.3-2.8V 这样幅度的跳变。

测Q3201 的G极是3.3V 正常为PLTRST信号过来的!测D极也是3.3V-2.8V 的跳变,追查了一下D极的来源!

测上拉电阻另一边3VA 电压3.3V 是稳定的,拆除掉下面的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测阻值也没发现问题。
于是直接拆除掉上拉电阻。吧两端连接起来后。触发机子10分钟不掉电了。装机起来顺利进入系统。。。。

H55
不错,还有华硕 在线的 图纸。。 有华硕内部账号啊。。呵呵

网友:
这样直接连一个100K电阻 会不会有后遗症 比如风扇不会转或者电脑温度会过高。还有兄弟这个图纸可以分享下吗 华硕的只有点位没有图纸,这个以后可以做参考

网友:
我想问下。你怎么知道哪个是温控电路

网友:
LZ.怎么不把BIOS附上。点位图也好啊

网友:
华硕修起来切实很不方便

网友:
这是ASUS 独有的保护信号 好久没有遇到了。。。。

网友:
一看到这问题,就想到了温控电路 了,要不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楼主牛X, 这问题都可以找到并且修好,,

网友:
这问题没修到过

网友A:
怎么快速找到温控电路啊     求............

网友:
温控导致的掉电 很多这样的问题 但华硕的图纸真不好找

网友:
楼主厉害 温控电路是华硕的一大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快速找到温控电路啊     求............

求保养?你从哪里看出来楼主有钱了?

网友:
楼主 有内部图纸咋不分享下呢!~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经验

网友:
华硕掉电的真多,真难修,各种奇葩故障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亮机掉电的修的少,多了一个思路,加分了!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的,不是那么好搞的哦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X450CC REV2.0關燈

网友:
楼主 这样直连不太好吧 我看你这台机子的故障 如果D级所连的没去什么地方的话 那么有可能是板层漏电 断开飞线比较稳妥

网友:
华硕的小问题就是多,小件性能不良的多

网友:
技术很很好  呵呵呵  厉害        像你看起

网友:
很好的分享  ,我收藏了一下   ,如果遇到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温控问题,又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也修打这个机器了。不过问题不是一样的···现在生意差了很少有机器修了、

网友:
温控电路电路还是修的少。楼主运气真好啊·

网友:
华硕在线图纸 用着就是爽歪歪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时不好修的,,,,,,,,,,,,,,,,,,,,,,,

网友:
好在你思路对了,,,,,,,,,,,,,,,,,,,,,,,,,,,,,

网友:
不错 思路很清

网友:
没有图纸这个机器就不好修了。。。。。。。。。。。。。。。。。

网友:
分析的可以的,,,,,,,,,,,,,,,,,,,,,,,,,

网友:
精华的就是不一样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华硕主板确实复杂些

网友:
遇到这种开机掉电的,温控电路问题一定要考虑到!

网友:
有时候这种掉电真的是不好找问题 楼主也是辛苦了

网友:
华硕能有图纸,确实牛逼了。有点位已经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