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55N VER3.00上CPU无供电简单速修

楼主(2018-04-19):
主板型号
故障上了CPU就没CPU供电
没上CPU测供电如下

内存正常

CPU供电正常
桥供电 总线供电都是正常的这个就没拍了
装上CPU再测供电

CPU电压没有了
以上测量漏了一个VDDA供电,按照供电时序内存→VDDA→CPU→桥供电→总线供电
测VDDA供电
果然不正常 才0.7V正常是2.5V

更换后输出2.5V
如果更换稳压器后用了一会又为低电压,是调压电阻问题更换就好
然后就是亮机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写得很详细 加分鼓励!

网友:
VDDA电压一般是CPU座旁边的1117三端稳压器产生的

网友:
AMD的板子先有VDDA电压后才能正常输出CPU电压!

网友:
现在有的VDD是个5脚芯片  也是出VDD供电的

网友A:
这种产生VDDA2.5V三端稳压器很少坏,一般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产生VDDA2.5V三端稳压器很少坏,一般是分压电阻问题

很少坏才怪  只能说你遇到的少

网友B:
楼主技术还不错哈只是修这种老板貌似不是很赚钱

网友C:
楼主技术扎实,很快就定位了,这个电压飞过去有没有影响

网友:
感谢分享,思路很清晰,描述到位,便于大家借鉴学习。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原来是先有内存→VDDA→CPU→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产生VDDA2.5V三端稳压器很少坏,一般是分压电阻问题

少但是会有坏的,这个就是稳压器坏的,换了稳压器好了再换回坏的稳压器还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还不错哈只是修这种老板貌似不是很赚钱

有就修修,客户要修老板子也要修,老板子还好修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扎实,很快就定位了,这个电压飞过去有没有影响

这个看你飞的电压稳不稳吧,毕竟这个是经过降压的电压,对电流强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
写的清楚,明白,一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