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自学求助

楼主(2018-04-19):
刚看完船长的基础视频,弄了个电源板 ,可是我要去哪里找这个电源板的图纸啊,百度不到啊。

网友:
在线等,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高效电子代工的液晶显示器二合一电源板?坦白说死了这条心吧。台湾人的保密意识很强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对应的电路图的,不过很多电路架构都是公版的,直接找一份类似的液晶显示器电路图参考一下吧。直接看一下对应的驱动芯片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效电子代工的液晶显示器二合一电源板?坦白说死了这条心吧。台湾人的保密意识很强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对应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破公司还给HP代工电源,好几个都修不出来,他用的保护方案那叫一个奇葩!

网友C:
这个电路,我看有整流桥,开关管,升压大点容,mos管整流,几个电容滤波输出。应该是一主动pfc开关电源。射人先射马,禽贼先禽王。应先上网查驱动芯片的详细功能。一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破公司还给HP代工电源,好几个都修不出来,他用的保护方案那叫一个奇葩!

6000多人的台湾破厂,在东莞寮步。母公司是台湾群光电子/chicony.大品牌的服务器,适配器,台式机电源基本上都有他们代工的产品.

网友:
电源板和高压板电路都差不多的吧。。。在百度图片应该有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我看有整流桥,开关管,升压大点容,mos管整流,几个电容滤波输出。应该是一主动pfc开关电源。射 ...

想多了吧。高压侧就一个pwm mosfet,哪里有PFC电路(PFC升压电感/续流二极管,pfc mosfet)?
100W左右的小功率而且是消费级产品,一般很少加pf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