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 显示红绿蓝

楼主(2018-04-19):
一台N5110 电脑 戴尔的。开机显示 红绿蓝 。外接正常。 换了屏。和屏线 一样。显卡也换了 也是一样。 接口定义也测试了的。差不多正常。在很久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不是戴尔的机器是台宏碁。那次哪儿问题是桥的一组供电不正常。 这次我测试了下感觉都正常。不知道哪儿坏了。 有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没

网友:
那刷个BIOS试试,还有显存也要注意一下。。显卡显存的外围条件也查查

网友:
你可以再几个屏试试,如果故障不变,说明在显卡部分,查那些小的供电和常不被人重视的电路

网友:
LVDS的CLK线断线或者异常 ,,屏上缺时钟

网友A:
是键盘挂了 ,开机一直按着d也会显示红绿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键盘挂了 ,开机一直按着d也会显示红绿蓝

我都还没有上键盘的呢
裸机点就这样

网友:
这个LVDS好像是从PCH里面发出来的吧,,你没试过做下PCH试试吗

网友:
屏线接口到桥查一下

网友:
不行就换          桥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换桥试试,不过我没碰到过这故障,不能给楼主分享

网友:
判断是不是独立显卡问题  断开电感就知道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或者借口附近有问题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