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R G170S风扇狂转掉电求助

楼主(2018-04-19):
海尔TR G170S风扇狂转掉电求助  温控换过 南桥换过 还是一样 bios也刷了 右上角提示的闪烁 风扇狂转后掉电 有人修过这个问题吗?很急!!!

网友:
风扇狂转掉电,,,有没有换过CPU试一下,,,,

网友:
还是BIOS问题把?能具体说么,显示掉电?风扇狂转之后多久掉电?有测量过一些小供电嘛?转换供电,3.3v,5v,1.5v,1.05v类似的小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ATI显卡!!!是干显卡试试

网友:
刷BIOS....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多半是要合成ME的BIOS,或者是独显温控电路异常

网友:
这款应该是游戏本吧,很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哦

网友(2019-09-17):
风扇狂转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98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