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253通病,已经修了好几台了。

楼主(2018-04-19):
直接上图,LID信号电容腐蚀短路,待机0.004取掉后待机0。0015。宏基的通病,好象是那个泡沫引起的,还有几款宏基的机器也是个泡沫问题引起的。

 会员1580137300鑫豆2025-2-8 01:24
 会员11602132元2023-2-20 09:38

网友A:
在SD卡插槽旁边。。。。。图没传好。。晕。

网友:
圈出来看锕,一脸懵逼。唯一重点就是LID 的电容,然后是在SD卡槽旁边,没料号嘛

网友:
这个不触发首先测试这个

网友:
我也修了很多台。。。。和联想好几个型号一样的原因

网友:
你拆掉了吗.........................................

网友:
                                                      。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汗,不知道说的哪一个,下次碰见挨个试下

网友:
最喜欢这种秒杀的…………。。…。…。………。…。…。………。………

网友:
厂家最喜欢用泡沫来造福我们这些做维修的,赞一个

网友:
这样的好处现在不多了啊.............

网友:
lid正常为高电平,电容腐蚀短路拉低该信号,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D卡插槽旁边。。。。。图没传好。。晕。

楼主的这个图片传的好,在工作台上趴久了,看看可以预防颈椎病

网友:
分享通病值得加分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泡沫腐蚀电容再其他机器上也有见到,这个还没遇到!

网友:
这样的通病是怎么找出来的?

网友:
麻烦给标记一下位置,

网友:
楼主的可调电源是5位的,这机待机电流这么小

网友:
LID引起的不触发 是很常见的    这种问题没必要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