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装台式机945GC-M2刷BIOS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8-04-19):
联想原装台式机945GC-M2刷BIOS问题,请高手指点!!!

联想原装台式机945GC-M2用编程器刷BIOS总是报错,有没有同行、高手刷过这款主板BIOS的指点下看是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
BIOS芯片型号:PMC 0832 PM49FL008T

网友:
芯片每个引脚和座子用万用表点点确定接触好了,
如果接触没问题就买或换个芯片试试,还不行就借个RT809H来刷

网友:
转接座子空焊,或接触不良  PM49FL008T  咋显示8720??选错了???

网友:
接触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