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笔记本,暗屏改高压:终极高清版

楼主(2018-04-19):
苹果A1466笔记本,暗屏改高压:终极高清版,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会员4497582元2023-3-14 12:46
 会员82732元2023-3-9 15:47
 会员2542832元2023-2-21 12:23
 会员2542832元2023-2-21 12:23
 会员12799372元2023-2-6 13:58

jasonfong -5 -5 只有图片,没有详细文字说明,明显是来骗分的。

网友: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GND  外加6个反馈

网友:
我谁都不服 就服你

网友A:
以前把坏屏都送给废品站了 想起来亏大了 现在改各高压都找不到旧屏了

H55

网友:
这是从废屏上拆下来的LED背光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把坏屏都送给废品站了 想起来亏大了 现在改各高压都找不到旧屏了

卖废品 , 几块钱把,, 亏大了 。。老板

网友:
坏的 LP85XX 要不要拆扔掉??老大

网友:
加分了 这个线焊接的很整洁

网友:
这么粗的线你都搞上去了,果然是老司机,佩服

网友:
楼主焊工可以....技术牛..加分

网友:
原来的那个信号不出呀?要剪板

网友:
简单点就是6根反馈连一起飞一根线就行

网友:
碎的屏 我是都没有扔掉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用了、

网友:
废屏派上用场了,苹果的我还没改过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B:
不够美观。太多线了。反馈1根线搞定,这块屏的高压板选的太大块。。。。

网友:
这个改后要有空间固定,还要做好绝缘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够美观。太多线了。反馈1根线搞定,这块屏的高压板选的太大块。。。。

不够完美。。。。调节不了亮度的。。。

网友:
厉害,这么粗的线都飞上了。。。焊功不错

网友:
苹果的没有改过,改过DELL的,需要接屏的供电,不接的话,暗屏。

网友:
里面有这么大的空间么

网友:
这款机器还真的很少要改板的,基本都修的好

网友:
正愁有一台屏暗机器,电压信号都正常就是屏暗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