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商禧T700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8-04-19):
进系统黑屏(不是暗屏),可以听到声音,外接上显示器内外屏都正常,拨了外接显示器内屏也就黑了

附上BIOS和MCU程序
神舟商禧T700

网友:
bios坏了吗??????????????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楼主怎么没有说是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没有说是怎么修好的呢?

就是换了图片中的那个N管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换了图片中的那个N管

主板是红色的,字体也是红色的没有瞅清楚

网友:
第一眼我也没看出个啥,楼主的主板红色的,可以换个颜色进行标注才显眼。这个板子还没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