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擎H67M-GE/HT开机电路损坏,求代换

楼主(2018-04-19):
如图,不知道是哪适路一下,开机后,就闻到臭味了,然后仔细看了下,好像是触发那电路烧了个小管子,仔细看上面标的是M091,但我在好多板上没找到这个东西,应该是能代换的吧?求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A:
试试迅维维修助手吧,应该可以查询到,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认证的用户才能享有此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迅维维修助手吧,应该可以查询到,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认证的用户才能享有此功能吧

谢谢,但通过网页版查了,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迅维维修助手吧,应该可以查询到,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认证的用户才能享有此功能吧

应该是其它实际的啥型号,但真不知道啊,也找不到这个图纸

网友A:
找找此版的电路图或者点位图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元件了

网友B:
这要看图纸了  这个不好说呀   用助手看看

网友C:
这要看图纸了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图纸了  这个不好说

找不到华擎的图纸到处都找不到,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图纸了  这个不好说呀   用助手看看

用什么助手看啊,找不到图纸,没办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找此版的电路图或者点位图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元件了

找到这个是啥了,是PMBFJ309,请问这个能用啥三极管代换吗???

FYY

网友:
实在找不到也不知道什么管子就直接找个形状一样的试试吧,反正都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这个是啥了,是PMBFJ309,请问这个能用啥三极管代换吗???

百度一下了,首先看是场馆还是三极管了,NPN PNP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