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 5470 5439 屏幕偏色 通病

楼主(2018-04-19):
戴尔 5470  5439  屏幕偏色 通病,,,,扭动主板部分会偏色  轻轻磕碰 也会偏色 ,不要 再找了 就是 PS8620 虚寒了 ,补焊皆可以

网友:
还有 实物 图片呢 刚才 没有传上  一并传上

网友A:
我的暗屏,时好时坏的,都焊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暗屏,时好时坏的,都焊过了,还是不行啊

换屏幕 测试 看屏幕是LVDS 还是EDP屏幕的 接口定义,各种信号 全不全

网友:
还没遇到过,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但是是会掉电啊,不是你说的这种故障,,以后修到看一下

网友:
这款机子这种故障还没遇到,以前偏色一般都是信号线断线

网友(2019-12-29):
看来以后又知道了一台

网友:
我怎么是换屏线好的。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