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笔记本实地阿林老师人为出的故障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8-04-21):
HP笔记本g6,版号是6050A2412201-MB-A02 ,拿到板后首先拿放大镜把整个板上下面都扫一遍,因为主板之前是好的大的元器件一般不会坏,
经仔细检查发现了十处有问题,公共点电容C332旁埋线,电池充电电路的R301C303没了,待机电路的两路自举都没了C327,R327,R326,C323,还有桥的时钟晶振X501装反了,还有开关排线插座CN501的
EC_PWRBTN#LID_SW#脚上的两个100K的电阻也没了,还有内存供电芯片U9424的13脚自举电阻R14019,然后接入电源,待机0.01A正常,触发0.06A也正常,测各个点的波形和大电感的电压也都正常,准备上CPU和内存,可装上CPU内存后刚开始跑的电流很正常,不到10秒就变大短了,电流达到了5A,就赶快短路电,把CPU和内存拆下,测内存电感L503短路,测出Q571,C12646短路,找到料板连上管Q570一起都换了,最后发现C12641自举电容没装,可能刚才烧MOS管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阿林老师真是良苦用心啊!装上电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看还有没有坑?最后插上CPU和内存开机亮机。

网友:
你功夫还不错 我们也学习了  挺不错

网友(2018-10-18):
技术不错,我们也学习了  挺不错